楼主(2015-09-28):
工厂目前设计的机器在自动生产过程中正常下工作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犹如一些问题,譬如传感器故障,导致程序报警。想对程序进行一下改进,实现自动生产中出错,且到手动状态下,处理完毕故障后,回到自动生产状态,继续生产,想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办。求经验丰富的高手指点下,谢了。

楼主:
主要是自动切换到手动后。工序比较多。假设现在有3个工序,工序123都在生产。工序1突然出错,工序23又不能完成,如果切换到手动复位来解决的话,会破坏工序23目前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办,求指导。

楼主:
手动自动输出都是通过中间变量实现互锁(譬如,伸出条件满足(1)和缩回条件(0)满足一起启保停伸出输出(输出Y=1)),所以在自动生产中故障发生的情况下切换到手动,输出状态不会改变。目前是整体复位,破坏了工序23,但是工序23上的是产品啊,客户很不满意,求教了。

网友A:
我以前认为逻辑控制是简单的,后来经历过复杂的逻辑控制就知道这种认识错了。

楼主:
感谢3楼。工作上经验还在积攒。工厂比较封闭,找不到合适的参考案例。目前在看日本的一台机器上的PLC程序,希望能从别人那里学到控制上的一些办法。但是感觉日本人写的程序,跟国内的风格很不一样。他们一个是报警写的跟我以前见到的不一样,还有我看到的这个程序它没有写成单周期和多周期的类型。它在自动程序出现故障的时候采用该部分进入自动运行停止。我在这里只是希望能找到一些朋友帮我分析下,让我对控制的理解再进一步。

楼主:
其实程序语言本身还是好写的,就是有时候写出来的不能够让客户满意,比较僵硬。控制上不能真正满足工艺要求。我目前的机器只能自动状态下自动运行中如果出错,该部分进入自动运行停止。目前想让该部分气缸只是稍微退后一步,调整好,继续问题发生时候的动作流程。

网友B:
手动挡是一步一步的手动动作,做工艺参数调整使用对吧。
自动挡就是连续生产了,那么自动挡中,工位1和工位2还有工位3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只是产品传递下去再加工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好办了,各自完成本工位的作业,即使上一个工位报警,只要本工位正常仍然继续作业,直到产品传送加工出现断送,等待停机即可。

网友B:
或者3个工位,只要任意一个工位报警停机,其余两个工位也随机停机,但是需要进行状态记忆,以便复位之后的恢复生产。
这个状态记忆功能的实现,在使用PLC作为主控制器的控制系统里面实现并不困难。

网友C:
一般的自动化生产集成商,只做了手动/自动的两位选择开关,用来实现手自动的状态切换。

有时在自动情况下,需要对某些机构进行操作的话,可以新增加一个选择开关,叫AUTO SERVICE。在自动状态下,如果想对某个具体执行机构进行操作,可以将AUTO SERVICE打到"I"状态,此时系统停止连续运行。操作完成后,将AUTO SERVICE打到"0"状态,系统继续连续运行。

网友D:
想来,好像需要判断手动情况(确认)、或者回到手动前状态;具体未考虑过。

网友E:
这是你程序流程的问题。我的做法是,把整个流程分为若干个动作,每个动作可以启动手动或点动模式,可以单步操作,然后使用一条主任务线程把这些动作串联起来,串联时加暂停继电器,报警控制暂停继电器即可。这样在自动运行时如有报警,暂停继电器使能可以使整个动作全部停止,但不影响每个动作的手动功能。也就实现了你说的自动手动切换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你说的,好像有点头绪,我担心我掉进思维的死胡同了。你说的很像我目前看到的一个日本工程师编写的PLC程序。
还在看,只是日本人写的程序没有什么注释,看起来很吃力。

网友F(2015-12-09):
加上暂停功能就行了,报警的时候程序自动暂停,报警解除之后手动复位报警,该执行到位的动作手动执行到位。然后继续启动程序就按照当前的步骤继续执行了。另外这中顺序功能控制的程序用SFC语言编写最方便了,因为SFC语言本身有暂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