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8):
我先在主程序中定义了每秒定时中断一次(MSKS 14 &100;当然设置中也设置了一个单位10MS),然后用当前值减前一秒的值(- D50 D52 D54);在中断程序中将0.00端口的数据传入寄存器(MOV A270 D50)。采样结果居然产生较大误差。在每秒100个脉冲时就会有正负1%的误差,而此时若将中断程序放入主程序中则没有误差。如每秒1000个脉冲则会产生最大正负千分之20的误差,若此时将中断程序放入主程序中则只有正负千分之8左右。当然程序越长误差越大。这如果发生在主程序中可以理解,但用定时中断也是这样(程序越长误差越大)。请教高手,答疑解惑!多谢。(OMRON CP1L)

网友A(2016-05-1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