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8):
我们有一台台达plc控制的机床出问题了需要将里面的数据取出来  但没有通讯线啊 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上淘宝买。

网友B:
花钱上网上百货公司买一条呗!

网友C:
买一条编程线很简单,但是PLC加密就难解决了

网友D:
台达数据线买一条,有密码百度上有,这里是不能说的

网友E:
买条现成的吧;涉及密码的请不要在本论坛讨论;

网友F:
又是非工控技术人员,遇到工控技术难题对吧。
需要电脑安装台达的编程软件,需要购买编程数据线连接PLC,读取PLC内部的用户程序出来。

网友G:
编程线可按以上几位的方法购买、或找PLC经销商;制作方法似乎在哪里见过,可在该论坛或其他处搜搜。

网友H:
有了通讯线也不一定就能读出来,还要有编程软件,接口协议,即使读出来,也要有逻辑要求图纸,除非程序有注释,不然一时半会很难搞清楚各程序的意义

网友I:
建议厂家维修,实在推脱不掉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网友J:
淘宝买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得先将里面的数据取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知道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知道了 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F:
知道了 谢谢你 帮大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我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 我知道了 软件我有 我们这个程序简单 实在不行就自己编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 实在不行就只能联系厂家了!

网友K:
网上百货公司大把的有。。

网友L:
网上找找大把的有

网友M:
下载线自己制作一根即可,非常简单。

网友N:
淘宝上买根吧,但首先你要把台达PLC的应用软件在你的电脑上安装好。

网友O(2015-12-14):
台达客服,好像是100元,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