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8):
有几次差点出大问题,上半年用了几十个急停开关,都是本地电气供应商说是好的,上海某豪,现在好多台设备都出问题,真要命啊,连个急停开关都做不好,急停开关急停不了,还有安全保障?国产真完蛋了。

网友A:
禾泉的用过没有。

网友B:
台湾山河的很好

网友C:
急停开关会出问题?现在国产的我都在用。没有问题呀。是不是用到假冒产品了?应该用正式生产商的产品。不会出问题的。

另外,是否使用不到导致的?也要分析。急停开关的触点电流不能过载。这个注意了吗?

网友D:
急停的按钮一般电流在5A以下吧,还有就是急停是按钮失效还是后面固定的位置坏了按不下去呢

网友E:
施耐德的好用~

网友F:
台湾天德的好像也不差

网友G:
其故障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H:
施耐德,西门子,三菱的都不错!

网友I:
一个急停开关国产的就可以了,支持下国产呀各位,5A以下用常闭点会出问题?

网友J:
应该国产的也有保障的,是不是用到假冒品牌了

网友K:
除非电流超标,否则不会坏吧,我们全部用国产的,没有坏过

网友L:
如果坏了这么多,那就不应该是开关的问题了,一个人设计的东西,估计是电路设计出了问题。一般按钮开关都不要承受什么负载才可以。你要是把一个按钮开关当主控使用,肯定是有点难度的了。

网友M:
我客户常用的就是凯昆的,上海二工西门子的 质量很好。

网友N:
确实,把急停开关损坏的原因查找出来才是正道,就算购买天价的进口开关,要是现场操作人员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不由分说直接用手拼命的、使劲的、像抡大锤一样的敲急停开关,就是没有按钮的不锈钢操作面板,也会被敲出坑来。

网友O:
我们一直都在用国产的急停开关有的客户用的频繁的一天几十次好几年了只有几个客户是把它撞坏的

网友P:
一般急停不会轻易出问题的,楼主用的是哪个牌子的按妞

网友Q:
日本 和泉的一直在用。

网友R:
支持二工APT的。

网友S:
如果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的话,可以搞成对射的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海京豪,主要是压下去自锁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按钮失效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能自锁,电流就相当于一个24V的感应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是用于主控开关,就控制一个PLC的输入点,应该是品牌问题,今天去仓库吧库存的十几个急停开关找出来检查,居然还发现一个不能自锁的,看来一分钱一分货,不能贪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P:
也不知道出不出名,上海京豪

楼主:
回复 网友Q:
谢谢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O:
那个牌子?郁闷的是有时候买贵的也不是我说了算。

网友C:
作为使用者,可以向领导反馈产品、元器件的质量问题,提出更换请求。不知道你的急停开关安装孔径是多少的?一般孔径22mm的很皮实呀。从来不坏。

网友T:
杭州三利,江阴长江的急停快关都用了N年了,一般都是操作员自己不会用才会坏。

网友U:
急停按钮都是在二次线上做控制,触点容量一般都是5A左右都能满足,质量好坏也是常有都是弹簧问题多不能复位,我们都用国产二工APT

网友V:
一直用日本的低压器件,富士,idec,山武,欧姆龙 等等

网友W:
必须用密封好,防水、防腐蚀

网友X:
回复 网友O:
急停开关是紧急时候用的,不是用来一天按几十次的。。。。

网友Y:
江浙地帶的產品就可以啊

网友Z:
就算急停开关不能自锁住了,只要你能按下去,电路就要停止运转。
最常见的是用于PLC 等弱电上的不是经常使用的按钮(时间长了进灰了等),按下去由于接通的电流很小,接触不良,造成实际信号没有输入到PLC内,所以按了不起作用。

网友AA:
肯定电路的问题,一般我们都用来做PLC输入控制,有些也用来控制主电源的KM线圈,你得肯定是遇到感性负载了,电流超标了

网友AB:
回复 楼主:
正规国产也不错,除非是价格低得很离谱的那种。

网友AC:
引用 楼主:
那个牌子?郁闷的是有时候买贵的也不是我说了算。
日本和泉的按钮很不错啊(就怕买到假货)
IDEC和泉官网

网友AC:
引用 楼主:
那个牌子?郁闷的是有时候买贵的也不是我说了算。
统计以往坏的急停开关数量、哪个位置坏、为什么会坏,然后建议买什么品牌的、这个品牌有什么优势,做个报告给领导,领导自然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S:
如果频繁地用什么牌子也不好使啊

网友AD:
日本的富士按钮

网友AE:
急停一般不会坏,只有塑料老化了,才可能不好用

网友P:
回复 楼主:
可以推荐楼主用用德力西的,质量还可以的,我现在在做德力西产品代理,可以加我Q:991157524

网友AF:
我这开关也老坏,基本上都是人为的.

网友AG:
为什么会经常使用急停开关,急停开关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操作或者设计应该有问题

网友AH:
按钮控制的终究是控制电路 ,不应该承受太大的负载 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