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呢?

楼主(2015-09-29):
200kva
变压器只有保安负载,怎么补无功,望各位高手指点,每月只用二千度有功,

网友A:
买个无功补偿柜成套的

网友B:
负载小无功补偿是不起作用,主要损耗是铁损

网友C:
如2楼所说,负载较轻时,低压无功补偿可能不好处理;不知现在的功率因数是多少。

网友D:
每月才2K度电?小作坊吧。
判断是否安装电容补偿装置的唯一条件,就是当生产设备满载运行的时候,接入功率因数表进行测量,如果功率因数表的指示数值在0.9以下,建议加装电容补偿装置。

网友E:
如果你厂长期是小容量负载,最好的办法是降容处理

网友F:
可以加个无功补偿的电容柜呀。

网友G:
这么小的用电量,无功补偿没什么用,降容吧,不然每月4600块的变损比你的电费钱还高几倍。

楼主:
功率因数0、24。加个固定电容器不受仪表控制,能行吗?容量怎么算。

网友H:
负荷小基本上很难
空载损耗怎么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