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偷停求助

楼主(2015-09-29):
台达B系3.7KW运行中不定时停机,每天一至三次不等,沒有故障显示,用的面板控制,沒遇到过这种情况,特请教大家

网友A:
是不是,面板到变频器之间的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B:
面板控制时应检查频率给定是否为电位器控制,如果是,多数就是电位器问题,可改为数字给定,否则你的变频就要送修了

网友C:
变频器的RUN信号和STOP信号的控制方式是什么?是外部端子控制对吧。检查外部控制线路,更换控制变频器端子所使用的触点,比如中间继电器触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的RUN信号和STOP信号的控制方式是什么?是外部端子控制对吧。检查外部控制线路,更换控制变频器端子所使用的触点,比如中间继电器触点试试?
运行方式和调速方式都是面板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的RUN信号和STOP信号的控制方式是什么?是外部端子控制对吧。检查外部控制线路,更换控制变频器端子所使用的触点,比如中间继电器触点试试?
运行方式和调速方式都是面板控制
估计是面板内部线路故障,可以尝试使用外部端子+外部电位器进行运行和调速控制,从而避开面板控制,看故障是否依旧。

网友D:
你把变频器用吹风机,把内部的恢尘吹干净试之

网友E:
既然能动,估计就是线路有问题,先检查各连接点,再检查仪器,由外而内,一步步查吧,先搞定能确定的地方没问题。

网友F:
是不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改面板控制试试!

网友G:
台达就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H:
一般主板问题

网友I:
检查有无接触不良和清扫灰尘的办法,可以先试。

网友J:
台达的老毛病了,把机器清理干净试一下。还不行了把参数记下来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