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9):
我先说,黑色。
一、可以保护眼睛,黑底白色显眼。
二、能不能使屏幕为此而延长寿命,这个不确定哦
大家可以提出意见

网友A:
都 是使用默认的黑底屏

网友B:
不一定,有点时候会用彩色,看着美观一些,

网友C:
在使用位图时使用默认黑色,如果屏暮只使用按钮或画运行图就用白色。

网友D:
我个人灰色用的较多。

网友E:
我一般用浅灰色

网友F:
浅灰色,很好。

网友G:
来学经验的;
可能与个人的爱好等 有关系。

网友H:
灰色不刺眼

网友I:
我一般用默认的颜色

网友J:
我们喜欢使用天蓝色。

网友K:
我个人一般用白色!

网友L:
灰色!

使用黑或是白的,在视觉上都太刺眼了!

网友M:
看着舒服就行,黑白太单调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们喜欢使用天蓝色。
我也是爱用浅蓝色加白的字或黑的字比较好观察

网友B:
回复 网友H:
这个是组态画面吗,没接触过,觉得漂亮!

网友O:
什么颜色都可以,但尽量减少颜色数量,一般使用三种以下颜色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什么颜色都可以,但尽量减少颜色数量,一般使用三种以下颜色即可。
是的,画面太花的话触摸屏反应会不会迟钝,而且寿命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O:
色差最好不要太大,色差大容易引起人的视觉疲劳,颜色太多界面太花就显得没有档次。还可以引起触摸屏局部寿命不同的。触摸屏的反应和画面有直接的关系,最好多用原图片大小,编译时可以设置为自动调整,减少CPU在计算图片上浪费时间。

网友P:
客户没有要求的话浅灰色 多点吧

网友Q(2016-01-12):
灰色为主。。你见他们德国设备屏幕什么时候花花绿绿过。

网友Q(2016-04-12):
我就觉得我们公司这样的颜色舒服,做了上百台各地的客户都能接受

网友R:
回复 网友B:
??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我就觉得我们公司这样的颜色舒服,做了上百台各地的客户都能接受
这个色是不错,养眼

网友T:
蓝色,绿色。

网友U(2021-07-01):
选择深色背底比较多,特别是全色彩屏,深色背底不“扎眼”;根据不同品牌屏的色彩饱和度,通常选择深蓝或深绿;文字通常选用对比较明显的白色或明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