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咨询步进指令问题

楼主(2015-09-29):
步进指令中,当转移条件促发时,当前步(s27,s25,s31)不是会自动复位吗,如图中的x1 x5 x4为什么要加上常闭进行互锁,有必要进行双重保护吗?请高手解答加上去的意义和作用 图上是一个大小球分拣移送的选择性流程 程序。

网友A:
如X4来说,Y3前加X4常闭就是X4一动作Y3马上失电,而不是X4一动作要等一一个扫描同期才动作,虽然相差时间非常的小也是有意义的

网友B:
因为在发生转移时,前一步还将继续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保护,那么X5发生转移时,Y3将继续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
X5接通,Y3先断开,接着再转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