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9):
富士变频器 型号 FRN5.5G1S-4C   接受运行信号变频器RUN  运行指示灯会亮  面板显示- - - -    本变频器用的接线端子  DX+  DX-  SD  数据收发 RS-485通信端口   我利用面板操作仍显示 - - - -  。 恢复出厂值还是不行。FRN5.5G1S-4C  CPU板与 FRN3.7G1S-4C   可不可以互换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不一定是主板问题,有可能是主电路无电压,看短路片是否紧固(P,P+)

网友B:
大概电源检测出问题

网友C:
may be 电源检测出问题

网友D:
富士电压检测问题,看看7840输入输出是否异常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回复  我再查查看

网友E:
R S T ,电源检测130K电阻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回复  富士变频器 型号 FRN5.5G1S-4C   接受运行信号变频器RUN  运行指示灯会亮  面板显示- - - -    .  根据各位老师指导  测试A7840周围电子原件异常  代换A7840  上电试机故障排除。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回复  富士变频器 型号 FRN5.5G1S-4C   接受运行信号变频器RUN  运行指示灯会亮  面板显示- - - -    .  根据各位老师指导  测试A7840周围电子原件没有发现异常  代换A7840  上电试机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