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仪表是无法修的

楼主(2015-09-29):
厂里硫磺区的反应炉用了四套辐射温度计,在设备调试期间出现一台辐射温度计间歇性跳变数值的故障,厂家售后来了,在现场排查故障时偶也恰在现场,听售后的师傅说这种表没法修,只能替换,把故障表发回厂家检测。从其笔记本的软件上看也只能显示测量温度值而没有任何调整按钮。

网友A:
该换就换,厂里又不差钱,换下来刚好顺手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B:
幅射温度计是怎样的原理?主要用在什么环境

网友C:
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D:
能买的起,难道换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换就换,厂里又不差钱,换下来刚好顺手拆开研究一下。
这个新设备正在调试期,辐射温度计在保修期之内,免费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买的起,难道换不起?
买仪表是走项目工程费的,而以后的维修是走每年的设备维修预算的。
工程费可以多花点,可是维修费不行,有预算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幅射温度计是怎样的原理?主要用在什么环境
就是红外线测温仪,只不过这个是个固定式的不是手持式的,也是始终在线检测的,不是扫点就完的,所以要求其质量和使用环境比手持式的红外测温仪要求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售后师傅在维修时,偶问如果正常使用中工艺人员反映这个辐射温度计显示的温度与实际值差距较大时怎么处理。
师傅说:这个温度计的测温灵敏度是30度,三十度以内都是精度误差范围不用考虑,如果差距较大可以把仪表安装的辐射温度探头的方向上下微调一下就可以有五六十度的变化。
这种回答偶感觉这个辐射式温度计也就那么回事,使用中只能作为参考数值而不能作为控制使用,温度控制还是要使用热电偶可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幅射温度计是怎样的原理?主要用在什么环境
就是红外线测温仪,只不过这个是个固定式的不是手持式的,也是始终在线检测的,不是扫点就完的,所以要求其质量和使用环境比手持式的红外测温仪要求都高。
哦,你换个名称搞得我都不认得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大师在台企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在,是不是贵州的企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幅射温度计是怎样的原理?主要用在什么环境
就是红外线测温仪,只不过这个是个固定式的不是手持式的,也是始终在线检测的,不是扫点就完的,所以要求其质量和使用环境比手持式的红外测温仪要求都高。
哦,你换个名称搞得我都不认得了
原来是老相好!
祝节日快乐!与国同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在,是不是贵州的企业?
山东的吧

网友G:
原来就是个红外测温的 ,,你打开它的 后盖可以看到几层板,,有可变电阻,可以微调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就是个红外测温的 ,,你打开它的 后盖可以看到几层板,,有可变电阻,可以微调一下的
没有敢拆,厂家售后说只能返厂测试,而且时间最短也要半年

网友H(2015-11-01):
看来误差好大咯,我们没法用,一般要求控制在+-3度。

网友I:
雷泰的红外线温度计啊 测量范围多少啊 误差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