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9):
又是一个新问题。想让313C-DP与224CN之间建立MPI连接。看了很多例子,可以采用单向通讯,224做服务器不用编写通讯程序,313C-DP做客户端,直接调用SFC67/SFC68发送接收224中的数据就行。
问题:好容易在step7中找到了313C-DP的SFC67/SFC68,可是明显的我在软件里面调用的SFC与看到的例子程序中的SFC不一样啊!怎么回事,看了300的31xc工艺功能等文档也没有找到有关SFC67介绍,在哪里能找到有关功能、功能块的介绍呢。上面情况即使SFC67与例子中一样,我也想看看具体梯形图框中的每个引脚的定义啊!
例子程序中的SFC67/68
我使用的313C-DP中的SFC67/68
他们为什么不一样呢?
300牵扯到的内容太庞杂了,不得入其门啊!难啊!

网友A:
菜单档点问号再在SFC67点一下有解释说明,我也是新学的,好象是这样你试试

网友B:
软件安装有问题

网友C:
我的试了下,没有问题呀,不知道楼主什么版本的step7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是一个新问题。想让313C-DP与224CN之间建立MPI连接。看了很多例子,可以采用单向通讯,224做服务器不用编写通讯程序,313C-DP做客户端,直接调用SFC67/SFC68发送接收224中的数据就行。
问题:好容易在step7中找到了313C-DP的SFC67/SFC68,可是明显的我在软件里面调用的SFC与看到的例子程序中的SFC不一样啊!怎么回事,看了300的31xc工艺功能等文档也没有找到有关SFC67介绍,在哪里能找到有关功能、功能块的介绍呢。上面情况即使SFC67与例子中一样,我也想看看具体梯形图框中的每个引脚的定义啊!
例子程序中的SFC67/68
我使用的313C-DP中的SFC67/68
他们为什么不一样呢?
300牵扯到的内容太庞杂了,不得入其门啊!难啊!
是。谢谢楼上各位了!
我是照着例子路径在库里面没有找到,网上百度有人说系统功能联机可以看到,于是在联机的情况下将SFC67/68拷贝了出来,之后在程序编辑器中调用就是那个样子了。
可能是STEP7版本更新缘故吧,我的V5.5 SP2中SFC67/68在库里面的路径与网上讲的不一样,我现在按照你截图路径在库里面找到后调用正常了。

再次感谢wuyang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