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没有反应的事

楼主(2015-09-29):
开机触摸屏显示一串鸟语,“PLC没有反应。”然后看了看配电控制柜,在翻了触摸屏柜,没找到PLC在哪里。不知到怎么下手。

楼主:
如上图,只在配电柜子里看到了这个东西。连接两个伺服驱动器加一个变频器。都有电都显示.没啥异常。

楼主:
补图补图补图

网友A:
绿色的就是PLC吧

网友B:
是不是货款没有付清啊?

网友C:
绿色不就是plc吗,上面不是还有X和Y吗?

网友D:
松下的plc 大哥

网友E:
拔插PLC上的通讯电缆尝试一下,怎么触摸屏和PLC的链接电缆,PLC一侧,电缆头有胶布包裹的痕迹?
是不是就这这个导致的接触不良?

网友F:
观察要仔细呢,这个问题应该是通讯电缆有问题了。

网友G:
是我眼神不行还是怎么的,那么多图没看见一个运行指示灯亮着?你确定PLC通电了?

网友H:
绿色的就是PLC  晶体管输出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  应该是松下的

网友I:
松下PLC呀

网友J:
明明松下的FP0-16T加FP0-E32T扩展都拍到了,还说没有PLC;

网友K:
可能不是已熟悉的PLC,因此一时失察。

网友L:
应该就是通信线没接好,run和pro灯都是亮的,没看见报警灯亮

网友M:
通讯有问题?

网友N:
通讯线接触不好吗?

网友O:
松下小PLC和烟盒差不多大,在侧面有485接口。我有!

网友P:
看来是PLC没电,查一下PLC供电的开关电源是不是有问题了。如果和触摸屏共用一个电源,那么就有二个可能,PLC坏和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Q:
从图片看,plc没供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