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下西门子S7-200

楼主(2015-09-29):
只要系统停电一两天,再开机就报系统掉电。红灯闪闪,很烦。好的是上位机是工控电脑,工艺参数不会丢,重新发送下数据就可以了。一般开机半小时才自动消除系统掉电警报。拆开PLC里面木有电池,用的超级电容保持,估计这超级电容快挂了吧。开始还可以管个十天半月的。现在停一两天就不行。

网友A:
外接个电池试试会不会好

网友B:
西门子有高仿的,确认一下是不是公司采购图便宜被坑了?另外这台S7-200服役有没有10年了呢?

楼主:
5年,程序4级加密。厂家不往来了,等着给他送终。设备价值理论上是已经折旧完了吧。

网友C:
加装电池卡,可以断电保持半年之久;

网友D:
应当是楼主所判断的,数据未能保持。

网友E:
加电池卡

网友F:
把里面的个所谓的超级电容换了就可以了,我拆开看了的,就是一个电池,不知道是谁说的什么超级电容!!!!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如果你买到的是电池的话,那么恭喜你,你买到山寨货了;

网友G:
加个电池卡吧

网友H:
plc
加个 ups

网友I:
楼主PLC用了多久啊,不应该啊。西门子正常应该保存7天的

网友J:
里面是电池,那就是山寨的;里面是所谓的超级电容,那才可能是西门子的。若果是西门子的PLC,停电后数据丢失,建议使用电池卡,可以停电后保持数据200天左右。

网友K:
山寨的可以永久保存,4级密码可以破解

网友B:
看来S7-200区分高仿或者山寨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查看主板上的究竟是超级电容还是后备电池了。
真搞不懂,山寨货也不能出个超级电容版的吗?还是真的山寨的技术或者国内的元器件水平就是这样呢?

网友L:
这下知道如何区分是不是正品了。

网友M: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CN型号的吗

网友N:
一般不带电池!需要外加...

网友O:
上个图啊 ,,让我们也看看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感觉这个是真家伙咧,还是吉姆的做的咧!!!

网友P:
为什么要频繁的断电呢?
这对于系统的各个电子器件是不是也不好呢,偶厂的一套催化DCS已经5年没有生产开车了,但一直通着电,领导就害怕断电后这系统再也起不来了。

楼主:
近段时间假期有点多,问题就突出点。

网友Q:
加个电池卡呗。

网友P:
可以加装一个小型UPS

网友R:
这样子是挺麻烦的,如果还要使用,最好想办法解决好。不然,烦的。

网友S:
换个PLc 吧,也不值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