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9):
一台日立SJ300,7.5KW数控车床用的,现在通电启动运转10秒或者2秒自动就停了,也不会报警,有时通电启动会运转一分钟,有时根本不会转,也不报警,改成面板启停也不行,查内部端子状态监测,正转端子是为1,断开为0.说明端子回路无问题,这是什么情况呢,参数绝对没问题。还有就是面板启动不到1分钟就停,不报故障,排除停止键没弹起来,把电压调高到450V故障现象依旧,这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网上一搜,还不只是我遇到过,好几个朋友都遇到过,看来是这机器的通病啊。有朋友说是直流母线检测欠压,不予以启动,说查看D102的电压值,可参数怎么也选不到D102啊

网友A:
d102应该是二极管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接线端子拔掉后的监视状态D05的值,按理说输入端子不接线,应该不会有哪些亮着的新号吧,不过无新机比较,如能从探讨技术的角度出发,麻烦哪位方便看看拔掉端子是不是这样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

网友B:
看一下你的直流母线电压正常不,不正常的话我可以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测P+ p-电压正常,但不知道在哪个参数调出母线电压显示值呢

楼主:
刚刚看了下,应该与这输入状态无关,在这种状态下刚通电可以运行,10秒左右就停,期间这状态没有发生改变,电压调到350故障依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万用表测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看他的直流母线监视电压正常不。

网友C:
看到日立这个型号就头大

网友D:
你用钳流表测一下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搞好,是电压检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