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9):
实在是搞不懂 滞后设置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说明书上面是说 可设定常规模式或窗口模式对比模式时的滞后   我用的时候设定了一个门槛值(固定不变了)例如:2000,这时候反射回来的光是8000    然后进入滞后模式修改模式 修改到最小,返回界面的时候  变成:2135(这个值)  我把它调到最大的时候 界面: 8000(这个值)   到底是什么功能来的,滞后设定  实在搞不明白 前来请教!!

楼主:
拿个板凳!!等着大神来!

网友A:
我不是大神,滞后常规理解就是跑慢了点。超前就是跑快了点。这来指从改变状态瞬间到稳定读数的取样时间。取样时间很小意思接收的光通量不够多,调到最大当然信号满格了。不确定对不对,蛋痛发言,仅供参考。

网友B:
滞后是应差,扩散反射型传感器的检测距离与应差是相对于白色无光泽纸(50×50mm)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