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句下面的数字什么意义呢?

楼主(2015-09-29):
看一个西门子程序,如下附图,网络1、2中Q1.2,Q1.1(S)下面的1是什么意义呢?网络3中Q1.1(R)下面的2又是什么意义呢?M0.3闭合时,Q1.1(R)复位,是否连同Q1.2也复位呢?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是的,下面的数字是连续置位或者复位的个数,你先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B:
M0.3闭合,下面的2就表示q1.1和1.2复位

网友C:
R S下面的数字代表连续置位(复位)的个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明白了!

网友D:
看回复,也是一种学习

网友E:
200的软件现在有点落后了 没仿真功能 不然很多时候程序运行一下就知道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