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炉电压

楼主(2015-09-30):
有一个三相电炉星形接法,中性点接通电源的零线。每一相都用一个固态继电器控制。A相是一个单独的控制信号,B相和C相的控制信号相同。三相电源正常。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固态继电器输出端C相对A,B两相的电压为220v,C相对零线没电压,B相对A相电压为380v。当把A相的控制信号断开后,C相对B相电压为380v,C相对零线为220v。把C相和A相或B相并联,电炉都能工作,以上所说的ABC三相都是指电炉侧,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一相断相。你量每一相对零。

网友B:
三相电炉,不是星型接线方法么?怎么还会使用到零线?是不是电炉出来4根线,三根接三相火线,一根接零线?

楼主:
对,是星型接法,电炉出来4根线,三根接相线一根接零线。电源是正常的,线电压为380v,相电压是220v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三相负载平衡的220V供电系统,请看图:
图中红色的箭头就是零线接线处。

网友C:
C相绕组短路

网友C:
更正一下是C相绕组断路

网友D:
我也同意C相有短路的说法。。。

楼主:
是220V供电系统,问题是当电炉的三相都接上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时,继电器c相的输出端对零无电压,但输入端有220v电压,当断开A相固态继电器的控制信号后,C相输出端对零为220v,三个继电器都是好的,谢谢

楼主:
c相的电炉发热元件是6个电阻丝并联,我把6个电阻丝都断开时ABC三相电压正常,只要C相一接上电阻丝,那怕是ㄧ个,电压都不正常,也就是说C相不发热

网友B:
直接把220V交流电源跳过固态继电器架到C相去,要是C相发热,就是C相的固态继电器有问题了。
不过感觉C相电阻丝可能存在短路,直接上电C相的时候要千万注意,用电流规格相符的无熔丝断路器做保护防止电源短路而跳闸。

楼主:
如果说电炉C相断路的话,当时我尝试过把电炉A相接到电源C相的继电器输出端,情况和也是ㄧ样,还是电源C相的输出端没有电压,谢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跳过固态继电器这尝试设试过,但把电炉的C相和A相或B相并联后,三相都能发热正常工作,如果接成正常的星型则C相不发热,在接成正常的星型情况下把电炉的A相或B相和c相对调时,则A相或B相不发热,谢谢大家了

网友E:
为甚么不量量c相发热管的电阻呢?很简单个线路,应该好查。

网友F:
有可能是C相固态继电器没有导通。

楼主:
三相电阻都差不多,相差不到1欧姆,正常星形接法时,C相固态继电器应该是设有导通,但B相和c相继电器的控制信号是相同的,当把A相断开时,c相就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G:
楼主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C相的固态继电器!

楼主:
因为电炉中性点接通了零线,该电路应等效于三个独立的单相电路,即使考虑了交流电的矢量性,也没法理解为何c相没有电压,如果说是控制信号原因,为何B相却有电压输出,电炉正常,电源也正常,不知是不是A相电源与c相电源之间有偕波形响c相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现在是想弄明白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

楼主:
固态继电器的工作应该不受输入输出电路形响,只受控于控制电路吧

网友H:
楼主把简单的排查问题搞复杂了。按照楼主介绍控制信号有两路A,BC.
将三只固态控制端并联,用一路控制信号驱动就能排查出哪路信号有故障,同时测得那只固态输出对零电压为0V,那只固态就是坏的。

楼主:
固态都是好的,这检查过了

网友I:
C相没有导通吧

楼主:
三个固态都是好的,电炉也正常,电源也没问题,我说的固态是好的是说单独控制时都能起作用,控制交流电的通断

网友J:
感觉C相控制信号有问题,或者固态有问题

楼主:
当A相电源经过A相固态接通到电炉的A相端口时,C相的固态的输出端对零线没有电压,c相固态的输入端正常。只是当电炉A相端口与A相固态不接通时,c相固态就正常了,对零有220v电压

楼主:
B相和C相是同一个控制信号,并联的,对换了固态,即把B相固态与C相的对换,结果还是ㄧ样,

楼主:
所以很不理解这种情况,

网友K:
说得那么绕,不是C相固态继电器没接通就是C相加热炉丝断了

看骊有人说短路是不对的,C相有短路只要固态继电器一通就炸了或跳闸了

网友L:
你把三只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端,采用同一组控制信号(24V),不要分开控制试之,楼主所说的电热丝应该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要分两组控制?我想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M:
C相对地短路,A B相之间正常

网友N:
 最好先测量三相绕组的平衡数值,自然能推理出哪相有问题

网友O:
为什么一个信号控制一组另一个信号控制两组?都分开或者都用一个控制不行吗,感觉像说绕口令似的。

网友P:
C相触发信号有问题(不同步),固态继电器不导通。

用双踪示波器检查C相与A、B两相触发信号的相位。

网友Q:
建议你装一个炜固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UL3数显的   立马就发现问题 自动报警 何必浪费时间

网友R:
希望楼上的不是做广告啊

网友S:
加热的东西,原理比较简单,用表测测就应该能解决。你这个不是星型接发,而是单相电路。哪一相不加热你测哪一相就行。

网友T:
固态继电器没有问题、电炉丝也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两路触发信号上,你要查看触发信号是如何产生的。
现状是两个触发同时施加,C相固态继电器不能导通;
只施加一个触发信号,任何一个都可以导通。

网友Q:
回复 网友R:
要是说用西门子的 是不是就不算广告了  好的 有用的东西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U:
 感觉还是触发信号的问题,看楼主描述应该电炉丝没有问题,固态也没有问题的样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