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故障

楼主(2015-09-30):
PSTB370-600-70 软起,上电内置旁路接触器不吸合,怎么回事?

网友A:
软启本身有没有故障代码出现???要不查一下软启控制接触器的输出部分。。

网友B:
启动,内置旁路继电器才吸合。

网友C:
是不是旁路接触器处点坏了

楼主:
单独给旁路接触器上电,吸合正常

楼主:
没有故障代码,触点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