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30):
打开开关,两个用一拖二电子镇流器启动的灯都不亮,(把a灯的灯罩不小心往下拨了一下a灯闪了一下)打开a灯的电子镇流器的接线处,用电表碰了一下接线处接入的零线,另一灯b灯亮了,(后来我关掉开关去把接线处的零线再拧点紧,结果再打开的时候b灯也不亮了,a灯接上也没亮。)求大神解答该怎么办呀

网友A:
坏了就换新的吧,不要纠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坏了,,灯管是会亮的,

网友B:
国庆以后再换吧

网友C:
买个新的换上还省事

网友D:
整组更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省事是省事,不知道什么坏了,不知道换那个要。

网友E:
换新的 又不值几个钱

网友F:
有可能振荡电路坏了不能启动,这东西不值得修,换一个就是,你要是修这个都要来论坛问,修那么就,你以后怎么混?小兄弟,做事要快,成本是老板的,你想学技术拆回去慢慢研究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省事是省事,不知道什么坏了,不知道换那个要。
如果讲效率的话,整个都换了,如果要找原因,还是整个都换了,办公室是个话多的地方,说你个灯都搞不好就不好说了吧。换下来后,再来研究,放论坛讨论也好,话不多说,你懂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省事是省事,不知道什么坏了,不知道换那个要。
如果讲效率的话,整个都换了,如果要找原因,还是整个都换了,办公室是个话多的地方,说你个灯都搞不好就不好说了吧。换下来后,再来研究,放论坛讨论也好,话不多说,你懂的

网友I:
用万用表测量灯管两端,看灯丝是否烧断未断镇流器问题。

网友J:
换个启辉器试试。。

网友K:
灯座装反了,A灯和B灯座对调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省事是省事,不知道什么坏了,不知道换那个要。
如果讲效率的话,整个都换了,如果要找原因,还是整个都换了,办公室是个话多的地方,说你个灯都搞不好就不好说了吧。换下来后,再来研究,放论坛讨论也好,话不多说,你懂的
说的好,一个的灯让你修半天,会影响你升职加薪的。

网友M:
建议直接更换新的,没有必要消耗时间,!

网友N:
下次改成一拖一的吧,坏了一个,另一个能亮

网友O:
这种一拖二的换很多时候是一起坏的
买新的换吧
维修的时间精力成本不比新的便宜

网友P:
直接换个新的吧。

网友Q:
坏了 就换,,不要想节约了

网友R:
鉴定电子镇流器已坏

网友S:
坏了就换新的,省事效率还高。

网友T:
镇流器问题,更换。

网友U:
换新的,有空无聊就修旧的。

网友V:
灯管用万用表量一下,多半是镇流器坏了。

网友W:
正好借此机会把镇流器的照明换掉,改成LED的照明。岂不更好?

网友X:
就我遇到的电子镇流器里一般都是小阻值电阻烧断和功率三极管损坏。

网友Y:
换新的咋办

网友Z:
换一个  不久妥了 这东西难不成还要修它?

网友AA:
看描述,灯管可能是好的;接线无问题的话,可以试更换镇流器看看。
并注意灯座有无接触不良,需确认灯管是好的。

另不知,这种镇流器,能否单独点亮一支灯管。

网友AB:
换led吧 简单快捷

网友AC:
可以单独亮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