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30):
1.看到人家写的程序,地址是&VB100,这里的“&”不知是什么意思?
2.例如在库存储区分配了地址VB0~VB300,是不是以上地址范围就不应该在程序中用到?
3.如何读取并修改PLC的年月日时这些数据?

网友A:
1、&这是取址符,就是取VB100地址,间接寻址的时候用,
2、库文件使用的内存在编写程序时就不能使用了
3、读取和设置PLC时间有专门指令,不同PLC指令不一样,也有将时间放在特殊寄存器内地
最后你最好能好好看看手册,这些问题在手册都找得到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这是取址符,就是取VB100地址,间接寻址的时候用,
2、库文件使用的内存在编写程序时就不能使用了
3、读取和设置PLC时间有专门指令,不同PLC指令不一样,也有将时间放在特殊寄存器内地
最后你最好能好好看看手册,这些问题在手册都找得到答案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