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30):
能否这样理解,简单的梯形图程序不用中断。如正反转控制,星三角启动等等。
中断程序只是用在较为复杂的场合。请教。

网友A:
是的,我一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我很少用到中断,因为程序控制都比较简单,也在此学习一下,听听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C:
中断的作用是啥,就是插队呀。

你对时间有要求的,那么插队呀。

例如,你需要每一秒累加1,那么对时间有要求,精确的,用定时中断,无所谓的,用定时器。

不要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去判断是否用中断,只需要看你的需求是优先处理还是不需要优先处理来判断。

网友D:
正反转控制,星三角启动可以不中断。
我们流量控制时用。

网友E:
中断的意思是你在做上班日常工作,主管来了说某机台坏了比较急你先去处理,处理好了再回来接着现在的工作,至于要不要中断就看你的功能需求了

网友F:
PLC扫描周期很快的,中断不要没关系

网友G:
可能是看需要吧,如4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