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30):
现在触摸屏和PLC(三菱Q系列)本来就是通过交换机进行通信的!电脑不知道怎么弄,还需要别的软件吗?先谢谢了!

网友A:
电脑的ip要与plc,屏在一个网段上,最后一个数字不一样就行了。例如屏是192.1.1.1,电脑可以设成192.1.1.123。

楼主:
电脑和PLC是已经通讯了的,因为可以正常上传下载程序。就是PRO-FACE不知道怎么弄?就是要实现:电脑当作触摸屏使用!

网友B:
直接装个GP VIEWER-EX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不会弄呀!

网友B:
在下载GP程序的时候有个“远程查看”要打对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