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9-30):
变频器一上电主回路所串灯泡雪亮,一分钟后才熄灭,模块是否漏电?

网友A:
多大的变频器?变频器功率越大,电容充电时间越长,灯是慢慢暗下去的吧?

网友B:
在整流前串的吧,有何作用

网友C:
灯泡串在啥位置了?主回路的什么地方?没交代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