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30):
  轮除湿机,用的信捷的文本显示器和PLC一体机, 突然有一天开始显示“再生加热温度故障”,没有图纸也没有说明书,按任何按键都不能退出这个报警,看不到其他信息,我把一个个信号线拆了,会有新的报警产生,但是这个报警总是消不掉,因为没有图纸,我不知道模拟量接入端子是直接接的温度传感器还是变送器信号,无法检查。反复按某个键能瞬间显示工作状态画面,显示都是正常的,也能瞬间显示温湿度状态,能瞬间看到再生出口温度是正常的。我就想既然外部信号都没有问题,那就100%的程序问题了, 再说了,有报警为什么做成这样呢, 开不起机也就算了,其他显示界面都无法进入就不对啊。 我和领导也是这么说的,说设备程序搞了名堂的可能性很大啊。

  又爬到夹层的设备那里,竟然找到一张图纸,图纸显示PLC直接接的热电阻,用万用表测量开路,接了一个热电阻故障消失,原来我前面瞬间看到的再生出口温度是正常的,但是还有个再生加热温度不正常没有看到。

  看图纸外部接线很简单,但是我不知道程序控制的逻辑关系,谁控制谁,有回风温度、湿度、再生出口温度、再生加热温度几个模拟量,三个电机一个电磁阀,还有加热控制的调功器。

楼主:
设备安装在用彩钢板封闭的小房间与混泥土结构的楼板之间的夹层中间,只有1个窗口能爬上去, 加上很多风管和房梁,爬过去很不容易

网友A:
楼主轮式除湿机节能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轮式除湿机节能效果怎样?

不知道怎么比较,好像空调除湿不能达到那么低的湿度吧,湿度要求20%以下。

网友B:
问题解决就好。所以碰到问题不要轻意下结论。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建议完善设备资料,比如打印出源程序和绘制出设备IO接线图,方便维修,虽然说有时候外行的管理人员对此呲之以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轮式除湿机节能效果怎样?

不知道怎么比较,好像空调除湿不能达到那么低的湿度吧,湿度要求20%以下。
轮式是单耗能的,制冷除湿过冷要加热,属于双耗能的

网友D:
碰到没图纸没资料的设备很难修,不知各位大神怎样?

网友E:
呵呵……
搞不明白
显示故障报警,不去查看故障地点,却想屏蔽报警
设置报警就是提醒人员这里亮红灯了,而不是把红灯电源关掉
如一个病人,突然心电图报警,医生首先坏疑机器出了毛病,一个一个拨插头,甚至怀疑这机器有程序错误,而不去抢救病人,这个医生很无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碰到没图纸没资料的设备很难修,不知各位大神怎样?
图纸?
修车师傅都需要图纸么?

网友F:
幸好解决了,只是虚惊一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碰到没图纸没资料的设备很难修,不知各位大神怎样?
图纸?
修车师傅都需要图纸么?
只能说你是大神级的人物,

网友G:
楼主注重细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碰到没图纸没资料的设备很难修,不知各位大神怎样?
图纸?
修车师傅都需要图纸么?
只能说你是大神级的人物,
现场维修那需要什么图纸啊
你看生活中搞家电维修的,人们拿着各种家电去维修点维修,维修师傅那个向客户要家电图纸
正常维修流程,先问什么故障现象,然后先排查这故障点有无问题,排除了,在向外分析
工业仪表维修同样如此,工艺人员、机器显示那个仪表问题,先去现场排查,在分析系统、组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注重细节
他分析来分析去的原因就是不愿去现场看看那热电阻
害怕现场爬窗、害怕脏、害怕到现场

楼主:
不是屏蔽报警,是确认故障,因为我短时看到那个温度显示正常的,所以开始认为温度传感器是正常的,后来确认故障后才能进入界面查看不是那个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注重细节
他分析来分析去的原因就是不愿去现场看看那热电阻
害怕现场爬窗、害怕脏、害怕到现场
这说这话的口气,我真的很厌烦你,看见就恶心,我怕这怕那,我不还是爬上去了吗?没有任何资料我知道那个测温的在哪个部位,我联系了一个厂家,厂家说邮寄过来,其实我没说发个电子版就够了,其实我们并不急,因为没有正式投产,我本来可以等说明书到了再搞,但是我又想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结构原理,
我谢谢你这种类型的所谓指点,对于你这种人,我谦虚不起来,你觉得你了不起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大去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注重细节
他分析来分析去的原因就是不愿去现场看看那热电阻
害怕现场爬窗、害怕脏、害怕到现场
这说这话的口气,我真的很厌烦你,看见就恶心,我怕这怕那,我不还是爬上去了吗?没有任何资料我知道那个测温的在哪个部位,我联系了一个厂家,厂家说邮寄过来,其实我没说发个电子版就够了,其实我们并不急,因为没有正式投产,我本来可以等说明书到了再搞,但是我又想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结构原理,
我谢谢你这种类型的所谓指点,对于你这种人,我谦虚不起来,你觉得你了不起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大去吧
呵呵……
戳重要害了
害怕现场是每一个仪表维修人员的通病
偶也有,而且很严重,曾在海川由感而发写过一个帖子:死神就在一瞬间,说的就好现场维修仪表一些不可预知的危机随时都可发生要了维护人员的命。
偶一点也不自信,每一次维护都战战兢兢,但偶有一个可怜的自尊,从不在工艺面前讲空话,不论什么故障,都先到故障点查看后在说话,即使能力低修不了,也不会找各种借口搪塞。

网友E:
从帖子内容描述,偶猜测: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器
控制对象:再生加热器
控制参数:加热器出口介质温
控制原料:加热器热源(可是电、油、蒸汽……)不详,但不影响维修,有温度检测手段
控制手段:电磁阀
控制目的:介质被加热后的温度与设定要求温度一致
介质出口温一要求温=偏差
偏差在粗略控制下输出开关量通断加热电磁阀,减少偏差

网友E:
若要求更高一点就是一个PID控制或是一个温一温串级控制,不过这需要变频器或调节阀来实现
温一一温串级,出口温主回路,加热器温幅回路,PID设计较复杂,不太适合PLC系统,在DCS系统实现方便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小型设备不用图纸就能折腾出来,对于大型的设备,有些时候没有图纸是很难搞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呵呵,很强悍啊。。。这个设备应该不太复杂的。只是加了PLC,感觉好高深莫测啊,哈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设备安装在用彩钢板封闭的小房间与混泥土结构的楼板之间的夹层中间,只有1个窗口能爬上去, 加上很多风管和房梁,爬过去很不容易
楼主应该不会很胖吧

网友J:
没图纸的设备找东西在哪里都不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碰到没图纸没资料的设备很难修,不知各位大神怎样?
图纸?
修车师傅都需要图纸么?
只能说你是大神级的人物,
现场维修那需要什么图纸啊
你看生活中搞家电维修的,人们拿着各种家电去维修点维修,维修师傅那个向客户要家电图纸
正常维修流程,先问什么故障现象,然后先排查这故障点有无问题,排除了,在向外分析
工业仪表维修同样如此,工艺人员、机器显示那个仪表问题,先去现场排查,在分析系统、组态
据我所知,以前搞家电维修都有一本图纸集的,也喜欢收集一些故障案例集,也不是什么故障都不要查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要求更高一点就是一个PID控制或是一个温一温串级控制,不过这需要变频器或调节阀来实现
温一一温串级,出口温主回路,加热器温幅回路,PID设计较复杂,不太适合PLC系统,在DCS系统实现方便
说这么一大堆无非就是显得自己很能,说什么好心指导别人,别人不谦虚如何如何,我觉得脸皮好厚,我没说是什么大不了的复杂故障,也没说没有图纸就不能搞,只是觉得增加麻烦而已,搞不搞我可以视情况而定,不必说那么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型设备不用图纸就能折腾出来,对于大型的设备,有些时候没有图纸是很难搞的。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大型设备没有图纸也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