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30):
   从08左右我开始用,刚用就出了事故,用在高速冲床上,PLC一上电时Y0会输出一下,Y0输送带动冲床的飞轮就下冲了,压住手了,还好只是Y0输送一下就不会工作了,只压裂了点。后来问信捷为什么会这样,一直没一个回答。从此在广东市场上在冲床这一行我就没得搞了。
  现在用在切纸机行业,XC3-60主机加XC3-4DA模块,模块前两路控制英威腾变频器,后两路控制SMC的电器比例阀,主要是坏前两路,一坏就是10V以上输送,我们的设备就飞车。后来没法了,换上三凌的,维控的没点问题了。现在我们的设备在市场上没过保修的,客户电话来一说飞机,就心跳加快,快变神精了。
    从去年开始,这模块我已经坏了20几台以上了,一直在问技术服务是什么问题,也说不清,要他们派工程师过来现场看,你们知道信捷怎做了,叫了一个他们在当地的一个代理商来看看,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这电压输出的模块不这是几条线吗,你说用频蔽线我也用了,可还是坏,装上去用几个月就坏,有时几天也说不定的。叫他们的代理商过来,问题没找到,还要叫我给工资的,你说你们信捷怎可以这样做的,工程师没来,问题没打到,还要我给工资,产品是你们的,有问题也不找到为什么会这样,你们不是把我们这样的使用厂家害死吗,有问题我们要去客户那维修,为了你们一个模块我从深圳飞河北,山东,浙江等,那我这工资与费用找谁去呢?
  产品有问题我是不怕的,你们服务好,能告诉是什么原因也好,就只知道叫换你们的新款,反过来说,如老款有问题你们还往市场上推,你们不是在烂搞吗?
    这可不是我在黑信捷,不行你们信捷公司的人可以问下你们公司的人,去年是不是深圳有个姓李的叫去河北廊坊。
前几天也打过电话去,说了一大堆,最后气不过,挂电话前说了句"你们可以关门了"
   现在想想自己太没运气了,08,09年搞切纸机的行业,在浙江与深圳汇川同时做,现在汇川在这行业里人家认可,一年有400多套PLC+伺服+两变频+人机.我可是丢人啊。
   所以现在有想用的与在用的,你们可要好好想清楚了。我现在是怕了。。

网友A:
信捷虽然是低端产品,我也用过,也出过一些问题,但是本人认为一般的控制任务还是可以的。至于楼主说的问题,可以单独拿出来检测一下是否是PLC本身有问题,比如Y0以上电就有一个脉冲输出,完全可以单独测试一下是否有这个问题,有的话直接找厂家更换,个人认为这个不会有的,我也用过信捷的产品,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至于故障解决,真是送电有这个故障的话,也可以通过控制逻辑来修正的,完全没有必要抱怨PLC本身。
当然,信捷PLC肯定不是高端产品,楼主认为信捷质量不好的话,完全可以用台达,或者欧美日产品,价格不会和信捷一样。
PLC做为成熟的工业控制器,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品牌型号,个人认为不会有楼主所说的硬性问题,这样的问题说明厂家开发的型号产品没有正式通过检验,不可能推向市场。

网友B:
信捷PLC没用过,不过楼主08年到现在也七八年了,第一次用就出问题应该坚决换型,为什么仍然坚持?况且楼主是出设备的选型很重要。
对楼主反应的问题不置可否,但有点想不通。

网友C:
也觉得有疑问。

比如Y0问题,是偶尔出现的,还是一直如此,调试中是否遇见过,能否在程序中进行控制或换用其他点;
模块坏了20几台,是否在工厂试验分析过原因,是现场不适合还是其他。

网友D:
跟国产叫什么劲呀,要是真的较真国产,地沟油,毒大米,三聚氰胺,电梯夹人事件等等等等,非把你给气死不可?
出来了问题,联系厂家不能解决的,就是有缺陷的产品,除非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是个案。

也许不较劲国产,工控配件领域,谁稳定可靠就选谁,而去把精力用到设备营销上,市场早就被自己制造的设备占领了。这就是市场经济。

网友E:
用进口的能贵几个钱?????

网友F:
几十万设备肯定选择品牌硬PLC了,省那点钱不值得,一旦出问题信誉都没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信捷虽然是低端产品,我也用过,也出过一些问题,但是本人认为一般的控制任务还是可以的。至于楼主说的问题,可以单独拿出来检测一下是否是PLC本身有问题,比如Y0以上电就有一个脉冲输出,完全可以单独测试一下是否有这个问题,有的话直接找厂家更换,个人认为这个不会有的,我也用过信捷的产品,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至于故障解决,真是送电有这个故障的话,也可以通过控制逻辑来修正的,完全没有必要抱怨PLC本身。
当然,信捷PLC肯定不是高端产品,楼主认为信捷质量不好的话,完全可以用台达,或者欧美日产品,价格不会和信捷一样。
PLC做为成熟的工业控制器,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品牌型号,个人认为不会有楼主所说的硬性问题,这样的问题说明厂家开发的型号产品没有正式通过检验,不可能推向市场。
问题是有的,我也体会到了!

网友H:
台湾的PLC可以......要不了多少钱......稳定放心!

网友I:
即然这么不好,办什么还如此痴迷?
这两天论坛突然暴发对这PLC产品的声讨有点疑惑,有推手?
虽然偶没见过这产品

网友J:
任何设备都存在万一的可能,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PLC内部已经互锁,同时还要考虑进行外部硬件互锁。
楼主的情况可能是PLC在刚上电时,存在一个上电脉冲干扰,是否可进行上电初试化处理。这样的处理方式在进口设备中经常采用。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K:
信捷还没有用过

网友L:
公司的几台简单的锯床是用信婕的PLC和伺服,用了几年还没出什么问题,使用率一天也有6小时吧,感觉还好,不过公司生产的设备用三菱的

网友M:
信捷这是老问题了,经常是模拟模块一坏连PLC也是跟着坏,只能换品牌了

网友N:
安全回路还是用硬触点吧!

网友O:
高速冲床基本上是三菱、永宏。

网友P:
这不是自己找的么,还不换品牌

网友Q(2015-10-30):
楼主说的问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现在只是遇到XCC中使用可变频率定脉冲PLSF,丢脉冲的现象,但是是少部分PLC有这个问题,当遇到这个问题时,我用信捷XC3系列PLC的高速计数脉冲+方向模式测试脉冲的问题,从PLC口一出来就有丢了,只能怀疑是硬件有问题的

网友G(2015-12-13):
汇川的PLC也不怎么好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J:
任何设备都存在万一的可能,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PLC内部已经互锁,同时还要考虑进行外部硬件互锁。
楼主的情况可能是PLC在刚上电时,存在一个上电脉冲干扰,是否可进行上电初试化处理。这样的处理方式在进口设备中经常采用。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写一个上电初始化程序,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S(2016-02-29):
纯国产的用在一般动作控制还行

用来做通信或者说模糊控制就不行啦稳定性不高

网友H:
信捷是有点怪…输入点的COM端与输出的前两个COM端子即然是直通的!不是独立的!结果第一次用一上电短路了!型号XC248T!配了张简易说明!字都印不清楚?

网友T:
赶紧换掉呗!

网友U(2016-08-06):
产品用起来还可以,就是技术服务太烂了,还多问题都解决不了

网友V:
其实这事也不用抱怨,直接不用 就是了
节省成本和产品质量相比,产品质量才是大事

网友W(2017-01-13):
信捷的模拟量模块我很少用到。这里不便评说。不过普通开关量,与脉冲定位输出是经常用到的,没出现楼主说的这种问题啊……,难道是我的运气好?

网友X:
信捷的PLC用过一个变频器也用过,说实话不怎样

网友Y(2017-02-25):
信捷文本和触摸屏用过,文本40多个  用几年后液晶板问题多多。可能与车间夏季温度37 8度,触摸屏液晶板问题也不少。主板问题也有

信捷自己不反思出来折磨多年市场不理想的原因

现在用维控的plc,软件问题多多,不过售后服务还不错,硬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感觉不错 便宜。要求高的用西门子

网友V:
既然确定是它的问题了,以后选型时直接屏蔽它就是了,没必要再继续用了

网友Z(2017-04-29):
信捷 PLC,我之前用过,普通逻辑控制还行,最近刚好用一个XCC的,发脉冲老是发了十几个后没发完就不动了,只剩方向输出端子还亮着,我并没有同时发送2组脉冲啊,后来把所有程序全删掉,只留一个脉冲指令,才正常,但是我不可能一个脉冲输出点只写一条脉冲指令啊,我用了好几年三菱的PLC,从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气死了!真真难用

网友AA(2020-01-28):
第一次出这个问题就应该换了。200smart其实贵不了多少,指令稳定多了

网友AB:
信捷好惨 !

网友AC:
Y0有问题可以通过修改I/O控制吧

网友AC:
点击“工程栏” -“PLC配置” -“I/O”

网友AD:
用了好几年了,说一下感受吧,做个小设备还是比较合算的,顺控设备,10轴以下简易运动控制最经济成本,虽然信捷的脉冲指令无比难用,一个程序里一个端口只能用一条指令,不同脉冲指令用在同一个端口也不行,就像DRVI和PLSY,PLSV,只能三选一,否则就要做STL程序加以区分,别的品牌从未见过这样限制,柜子里变频器稍微多一些,变频器升频的时候,XC3和变频器的485通讯容易掉线,虽然BLOCK功能块极大的简化了通信程序,可是一掉线,就啥也没了,从去年开始用XC5,带3个伺服,一开始还好,用着用着就莫名其妙了,有时候在厂里试机一点问题没有,发到客户那里就不行了,逻辑都乱了,在线监控啥也看不出来,没办法重新下载程序,居然又好了,做了20台机器,出了2次这样的事情,至今未找到原因,要说程序原因吧,别的机器都没问题,要说机器参数没调好吧,什么都不动,仅仅是重新下载程序就好了,才疏学浅,实在找不到原因了,以前用XC3和XD5的倒是没发现这些问题

网友AE(2020-04-16):
回复 网友AC:
高速脉冲要硬件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