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30):
厂里的高压加氢装置,在开车前的试压阶段发现又一热电偶温度不准确,仪表人员现场检查发现,热电偶里向外冒油气泡,才发现热电偶护套管又缺陷,拆卸后发现连接法兰焊点处有一微小傻眼。
从前购买的的热电偶大都用于低压设备,采购中对厂家提供了压力等级后,来的热电偶护套管都是直接安装的,没想到这次出现如此危险。装置泄压后全部的都拆卸下来找了外面的公司打压测试。
不知大家使用中对于护套管是否也打压测试,测试压力等级为多少。

网友A:
根据你的使用压力来测定,你装置比如10MAP,你至少按1.5系数放大吧

网友B:
这个看你的使用环境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使用压力来测定,你装置比如10MAP,你至少按1.5系数放大吧
这个看来只能拿到外面找公司测试了,厂里没有这么大的测压设施,35MPa使用压力的1.5倍就是52MPa了。
这就是那些拆下来的热电偶。

网友C:
压力测试规范是1.5倍

网友D:
正常1.5倍

网友E:
测试点压力大,当然要对热电偶的护套管做耐压处理了,看图管径很粗,有必要这么粗吗?管内有否充填物?

网友F:
看图应该是国产的吧,我们以前用的国产的出了 问题多了,现在都换德国的,不过确实耐用,做工就是两样。不过价钱也是价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点压力大,当然要对热电偶的护套管做耐压处理了,看图管径很粗,有必要这么粗吗?管内有否充填物?
护套管内径是16的热偶芯外径是12的有空隙无填充,空气导热有时间滞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应该是国产的吧,我们以前用的国产的出了 问题多了,现在都换德国的,不过确实耐用,做工就是两样。不过价钱也是价钱啊。
厂里一直用国产的,每次检修都要把护套管全拆下来检查,但只是人工肉眼检查磨损没有打压测试过

网友E:
回复 楼主:
所以呀,问题就在此,热电偶传感器本身就是两个不同材质的金属丝,通过对冷端和热端的温差,产生对应的、非线性的毫伏电压,如果他有了一个自身的护套,12mm,外面再来一个大护套,空气的介质其实是两层,就会有滞后很多。其实,你这个应用,完全可以定制,让传感器制造商直接把双金属丝做在一个合适的护套里就好了。

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护套的耐高压问题,若能解决就行了。热电偶本身还是很皮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呀,问题就在此,热电偶传感器本身就是两个不同材质的金属丝,通过对冷端和热端的温差,产生对应的、非线性的毫伏电压,如果他有了一个自身的护套,12mm,外面再来一个大护套,空气的介质其实是两层,就会有滞后很多。其实,你这个应用,完全可以定制,让传感器制造商直接把双金属丝做在一个合适的护套里就好了。

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护套的耐高压问题,若能解决就行了。热电偶本身还是很皮实的。
空气传热滞后的确有影响特别在加热炉出口温控上,很难投自动,手动都比自动稳。

网友G:
特殊环境的还是要打压的

网友H:
对用于高压场合的热电偶、热电阻保护套管都是需要进行加压测试的。以前我所接触过的合成塔的多点热电偶,其保护套管是随设备来的,但还是要对其进行加压测试,其工作压力为32MPa, 则测试压力为48MPa,用油压进行测试,在规定的保压时间内,一是看压力表的指示有没有下降,二是用打字纸擦抺焊接处,看有没有油渍以判断是否漏油。保护套管试压合格后还要用试剂进行清洗来脱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用于高压场合的热电偶、热电阻保护套管都是需要进行加压测试的。以前我所接触过的合成塔的多点热电偶,其保护套管是随设备来的,但还是要对其进行加压测试,其工作压力为32MPa, 则测试压力为48MPa,用油压进行测试,在规定的保压时间内,一是看压力表的指示有没有下降,二是用打字纸擦抺焊接处,看有没有油渍以判断是否漏油。保护套管试压合格后还要用试剂进行清洗来脱脂。
厂里没有经验,虽前年上了一套润滑油加氢,十几兆帕,也没打压就装上了,现在一看危险啊。
这次多亏试压发现问题,全部拆卸打压发现发几支不合格

网友I:
咨询一下厂家改型看看

网友J(2015-12-02):
如果购买时讲清楚了使用环境,出现这种情况直接找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