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85通讯 求帮助

楼主(2015-09-30):
我用FX3U-32MR FX3U485BD  RS485/232转换器 触屏 进行通讯,连不上,哪位大侠帮助一下吧

网友A:
编程软件可以直接设置连接触摸屏的通讯地址

楼主:
1个PLC 和1个触屏,现在RS48/232 测试正常,PLC测试显示通讯错误(485BD模块上的SD灯不亮,RD灯亮)

网友B:
FX3U与触屏通讯,主要在触屏编程软件里设置,你多试几次,一定行的

楼主:
我中间由于工程需要使用了RS485/232转换器,现在PLC通讯参数设置:专用通讯协议 9600 7位 偶校验 1位停止  HW RS485 格式1  触屏仅仅有个9600的设置,其他也没什么。现在485BD上的SD灯不亮

楼主:
更换了一个FX3U-485BD 块,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