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485BD通讯问题

楼主(2015-09-30):
我使用FX3U 485BD,经过RS485/232 和触屏链接, 通讯不上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个232通讯版
具体怎么设置要看触摸屏那边的要求。

楼主:
利用RS232 这个通讯是好的。 但PLC和触屏距60米,故中间加个有源RS485/232转换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利用RS232 这个通讯是好的。 但PLC和触屏距60米,故中间加个有源RS485/232转换器
那中间在RS485/232转换器可以通信不?

楼主:
我用PLC的编程口和触屏422口直接通讯是OK,但现在使用FX485BD-----RS485/232--触屏,这种方式,就通讯不上。测试RS485/232转换器是好的,电缆全是好的,期间再买一个FX485BD模块,还不行。 SD灯一直没亮过,郁闷。通讯参数也看了,PLC是专用协议通讯、7、奇、1、9600 RS485 格式1 。触屏上仅有9600,其他不重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PLC的编程口和触屏422口直接通讯是OK,但现在使用FX485BD-----RS485/232--触屏,这种方式,就通讯不上。测试RS485/232转换器是好的,电缆全是好的,期间再买一个FX485BD模块,还不行。 SD灯一直没亮过,郁闷。通讯参数也看了,PLC是专用协议通讯、7、奇、1、9600 RS485 格式1 。触屏上仅有9600,其他不重要了
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D:
485bd板和威纶通的通讯做过很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bd板和威纶通的通讯做过很多。没问题的
中间有没加 RS485/232 转换器?我直接通讯也可,就是加了转换器不行,有明白的支援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有加转换器

网友E:
电容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不协调
大哥,你指的哪里电容?该如何处理?

网友F:
三菱的编程口不是422吗?直接与触屏422通讯为什么还得转成485?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通讯上的滤波电容吧,这些都是标准产品,应该是产品兼容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编程口不是422吗?直接与触屏422通讯为什么还得转成485?
通讯距离60米,想用RS485 ,这样通讯距离和价格都能控制,结果出现这个局面,郁闷

网友F:
422的距离不比485短吧?

网友G: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485BD和屏的485口通讯,比较方便。不过看你的帖子我估计可能屏的485口被占用了。

我最近做的一个项目是3U和威纶屏通讯,232BD和屏的232通讯,目的是留出编程口和电脑连接用。

因为plc侧还有485ADP-MB模块,反正就是种种原因导致通讯不理想。后来发现是D1280参数需要清零。

其他的参数按需设置。

总之,还是仔细阅读说明书吧。。。

网友H:
485/232转换器在用组态软件与PLC通讯时我有用过,是这样的结构

PC232----232/485转换------延长------485/232转换---PLC232

你这个现在的通讯方式我的理解是PLC这边是485的,触摸屏那边是232的,那么就是

PLC485------延长-----485/232转换----触摸屏232,如果是这样的结构没用过不知行不行。可以短距离试试看。
还有你的屏是什么型号,如果是威纶屏用编程口与BD板驱动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I:
触摸屏与BD板之间是几线通讯呢?如果是两线的话在通讯方式中设置成2W,若是四线的话则在通讯方式中设置成4W了。还有要确保PLC中的D8120=0

楼主:
回复 网友H:
触屏是三菱GS2107  这破平本就没485口,通讯上除选择三菱PLX3U ,9600 其他几乎没得选。PLC上使用参数设置(参数设置优先,没有用D8120).  都耽搁一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