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30):
记得初中老师这样说过。
但雷电呢?
电子厂的一些静电防护呢?
怎么形成回路了????

网友A:
高电压对低电压放电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理解的问题。学习专业知识主要是有悟性才好理解其物理现象。仅仅是抠字眼,狭义理解字义、词义,就会很困惑。

要理解这个问题:

第一,电流的流动和水的流动是一样的。都是往低处流。电源的正负极与电流流动,就如同高山流水一样。

第二,回路的字义不要仅仅理解为一个平面的圈子,电源的负极(参考电位)理论上是与地等电位的,它与电源形成电流的回路。它是电流回路的最低点。

由此,你的问题说雷电的回路,电源在天,参考电位在大地,所以,雷电的电流回路在天地之间。你的另外一个问题,感应电压的消除,道理是相同的,都是电源与大地之间形成的回路。

有关电流的回路电源与大地的关系,在学校的试验室就应该能找到答案的。上学时,专业的实验课相当重要呦。它是帮助你理解书本概念最好的形式。不明白,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C:
應該是與大地導通了

网友D:
雷云(名词不一定准确)在放电前,没有电流;例如击穿空气放电时,就形成了回路,产生了电流。
静电相对于防静电设施存在电压时,接触该设施,就形成了回路。

网友E:
发生雷电时,在云层和大地之间形成回路,当电压高了击穿云层就产生了放电,两个点的电压差足够大的时候,空气都可以被击穿,也就是说在击穿一瞬间,空气也导电了,在这雷电的路径上有强大的电流通过这时就有电流了!
静电既然放电,就一定要自己找个最近最容易走的回路走到大地的,哪怕是把空气击穿,这些现象有的能看到,有的看不到,但最终还是流向了大地,构成回路。

网友F:
1、空气也是导电介质,尤其是强电场的作用下,空气也会被电离成为导电体。
2、电子厂的静电防止线路,是和大地联通的,原理就跟电池的正负极一样,正极的电子流向负极,电子厂员工产生的静电电子,流向大地。

网友G:
接地就是构成放电回路了

网友H:
啥叫回路?
就是首尾连接,这适合人造电源,不适合自然现象

网友I:
能引起电流流动的都叫回路,不仅仅是由导线构成。

网友J:
雷电不是高电压的正负云团的接近放电嘛

网友H:
电气上说有电压差及导电媒介就有放电

网友K:
范围变了结论也可能会有改变的,条件变了结论也有可能,,。我恩师曾举例:我出了门一直往南走,走过一条直线,如果再走过南极再从北极走回来那应该是圆了吧?在这儿不一定恰当,只是想能扩展思路。

楼主:
有点理解了,
但:雷电不是高电压的正负云团的接近放电嘛???

网友L:
可以肯定都要有回路,不管回路的介质是什么,哪怕是空气。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点理解了,
但:雷电不是高电压的正负云团的接近放电嘛???
没错,你那属于空中雷,还有一种非常可怕的滚地雷就是对地放电,不过如你人品爆款,大可不怕。传说上世纪40年代,在法国的小城镇里,有3个士兵在一棵菩提树下躲雨时被雷击毙了,但他们仍然站着,像没事一样。雷雨之后,行人跟他们说话,却不见回应,当行人去接触他们时,3具尸体顿时倒地,化成了一堆灰烬。能量相当骇人。比化骨绵掌牛叉多了。

网友N:
不错,楼上的几位讲的很透彻!

网友O:
不是,有电位差,有电荷运动即可,初中物理有误

网友O:
回复 网友B:
不该用回路一词,容易误导

网友P:
电流是有负载产生的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O:
从原理上说,电流形成回路没有错误。就以雷电为例,也是构成电流回路的,从空间对地,形成的电场,通过放电介质是带有雨水或杂质的空气。形成电流环路。

网友O:
回复 网友B:
好一个电流环路,环在何处?说回路还免强点,环路是没有的。中学物理本就没有本质上说明这一问题,导致无数人面对这方面专业技术问题,不得要领。

网友O:
回复 网友B:
建议此贴置顶讨论,这是电学本质,也是电学大是大非问题,在中学物理电学与专业电气电子之间脱节难以让人信服之处。

网友B:
哈哈,不错,说环路就太微观了,还是回路比较宏观些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