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编码器报警

楼主(2015-09-30):
哪位用过光洋的编码器吗,我这有个老是报警E18,E19.请问是怎么回事?
型号trd-na360nwe,谢谢!

楼主:
补充,是凸轮控制器上面报警显示

网友A:
型号trd-na360nwe是编码器的型号对吧,而不是凸轮控制器的型号。
请提供凸轮控制器的型号,寻找用户使用手册,翻阅故障与排除章节,寻找故障代码的解释和对策,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