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系统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2015-10-01):
研华触摸屏的设计软件,安装在win10系统的笔记本上,确定按钮在最下面,鼠标点不着。往上拉已经拉到头了。同样的安装在台式机上屏幕够高就可以看到,并且可以点击。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重新设置显示屏的分辨率试试吧。

网友B:
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D:
楼主的电脑屏幕是多大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14寸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你改改电脑的分辨率,如果在不行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楼主:
哈哈,解决了。虽然鼠标点不着确定按钮,直接按回车键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解决了。虽然鼠标点不着确定按钮,直接按回车键也是一样的。
楼主真有办法!

网友F:
14寸笔记本的分辨率是1366*768,楼主的是不是设置了1280*1024了?导致画面和字体都是变形的呢?

网友G:
看组态画面的大小,比较笔记本的显示分辨率,应该是笔记本的显示分辨率小于组态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