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习MCGS组态问题

楼主(2015-10-01):
我在电脑上学着画了个图。。网上淘的屏也快回来了。。现在手里有西门子S7-200的PLC。。要是把这个图下到屏里然后连接PLC的话我这个图里的连接变量什么的该怎么设?才能和PLC连接实现控制。。请教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正想学这个,以后多多指教哦,谢谢!

网友B:
其实有实践的东西,才好学习!

网友C:
这个可以在设备组态中完成 相应的变量地址对应通道地址即可

网友D:
mcgs画面做完了,变量定义了,那么需要到设备里组态,选择相连的设备,连接通道变量。

网友E:
官网有案例,看看就会明白。

网友F:
搞清楚plc的地址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资料上是在电脑上先组态后下到触屏里的。。是这样吗?

网友G:
先做串口父定义通讯。在做内部变量,链接内部变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资料上是在电脑上先组态后下到触屏里的。。是这样吗?
是的,屏本身不能自我组态,需要计算机组态,然后下载。

网友H:
个人非常鄙视这个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为什么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因为他们无锡办事处的人鄙视过我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企业对自己的员工缺少管教

楼主:
触屏今天收到了。。现在编了一个程序试了下。。就是不能在屏上控制。。用按钮控制PLC时屏上输出有变化,但是不能在屏上启停。。请教一下是那里错了?

楼主:
是不变量连接不对?

网友D:
首先你这个看不出来是输入点还是输出点;其次触屏不能控制输入点,只能显示输入点。

楼主:
重新做的画面和变量

楼主:
正转按钮读写M0。0。。。停止读写M0。1  反转启动读写M0。2  输出分别是Q0。0和Q0。1下面是梯形图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哈哈 有个性  的鄙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