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求助

楼主(2015-10-01):
科比14F5M1E-YOBA7.5KW变频上电报EOC,互感器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互感器的电源运放集成块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TLO841换了不起作用,后换一个4针KEB专用小板,修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TLO841换了不起作用,后换一个4针KEB专用小板,修复。
什么故障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电报EOC

网友C:
互感器被换了?这哥也容易坏吗?互感器一般是不容易坏的,除非是错误的连接才会损坏。另外互感器不允许负载开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电报EOC
这是故障现象,您换了那个插针小板好了,这小板那里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