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1):
上电无显示,主回路电阻没有问题,不知哪位朋友遇到过?请赐教。

网友A:
有面板先换上面板排除下是不是面板问题;

楼主:
下午打开检查了,开关电源的问题 。3844的7脚刚刚3伏多

网友B:
楼主修板子有集成模块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上有,你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