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机

楼主(2015-10-01):
电源开关机谁会接,5线制接在主机,继电器一端怎么接

网友A:
电脑主机,嘿嘿。。
偶家的电脑,偶直接用了一个常开按钮搞定,开机按一下,关机长按一下。

网友B:
怎么没看明白呢?

网友C:
这个找下主板说明书的,那个上面都有的。电脑不能用就用手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