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项目管理器计算机属性无法修改

楼主(2015-10-01):
新安装WINCC6.2,一切都正常,但是WINCC项目管理器里的打开计算机属性时,无法修改,修改就报错!图片如下,有没有大神,帮助解释一下!!!

网友A:
关机重启
为什么要改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机重启,不管用。我也不想改,但是启动画面我也得在里面设置呀。还有窗口的设置,全屏,最大化,最小化等设置,都不能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机重启,不管用。我也不想改,但是启动画面我也得在里面设置呀。还有窗口的设置,全屏,最大化,最小化等设置,都不能做。
这个不是与计算机本身做属性一致的么?

网友A:
记得当初偶装这系统时需要安装消息列队,不知是否与其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消息队列装了,不安装消息队列无法安装WINCC呀!!安装一切正常,没有提示任何错误。

网友B:
WINCC安装好后,打开项目后,首先你项目的名称与电脑的名称要相同后,再去设置启动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