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1):
有一台5.5KW四级带刹车线圈的电动机,变频器供电动机,刹车线圈由另外两根根线提供380V电压,经整流成直流电压供刹车线圈,现在我想刹车线圈不用另外两根线,直接接在电动机上面,问题是这个电动机有一个减速过程,频率在10HZ不知道这个电压能否满足刹车线圈的整流电压。。。。?

网友A:
不行的,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调节过后的电源,会导致刹车线圈供电不足的。
工控设备讲究的是稳定的运行。

网友B:
肯定不行,电机加减速的时候电压会不足!时间长了会烧的

网友C:
这个问题记得以前讨论过,电机经变频控制时刹车线圈都是单独供电的。

网友D:
这样肯定不行,一定要单独供电。

网友E:
同一楼 低频的话磁力就小了 抱闸不能完全打开

网友F:
楼主的想法是不能实现的
还是独立供电才能有保障

网友G:
  这样肯定不行,一定要单独供电  ,因为我们现场也是有好几台 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的 24VD 的刹车都是单独供电

网友H:
意见比较一致,如此接线有它的原因。

网友I:
我感觉也应该不行,变频输出电压是波动的,低频时容易造成抱闸制动烧毁或是电压低打不开。

网友I:
而且这样因制动打不开,会造成变频器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因为刹车线圈是经过380V整流稳压成170V,。。。。。。

网友J:
一定要单独供电。

网友K:
必须单独供电,另外为什么想要省掉这两根线呢,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前几天我碰到类似的问题,制动器输入AC380,输出DC170,但输出是DC190,这样会不会把制动器线圈烧坏?

网友N:
不行的,变频器输出是脉宽调制的电压

网友O:
变频拖动就可以刹车啊,如果是吊车就不必变频拖动

网友P:
不行,刹车打不开!

楼主:
这个设备是移动的,而且线很容易断,。。。。。

网友Q:
如果真能这样的话,电气回路早就简化了。

网友R:
变频器输出加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