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1):
(无正文)

网友A:
不奇怪啊

网友B:
以上程序有疑问?也不知你想问什么,看样子楼主是让各位猜谜语,我猜可能是M400无法动作,对吗?

楼主:
手动状态下,Xoc上伸沿触发后,如果气缸1刚好在气缸上限传感器位置时候,X22传感器也工作时候,M400为1,电磁阀也为1。如果M400控制气缸1向下运动的时候,一段时间后,传感器X26不为为1.会导致报警M71为1,M400控制的电磁阀也为0。这个时候故障清除,报警M71不在为0。这个时候手动控制气缸1会动不了。我是仿真的时候发现的,程序应该没有错。请教下大家。

网友C:
逻辑控制而已,有什么难的,第一行,八个条件满足才能接通,接通后屏蔽掉三个条件。
第二行类似,九个条件,满足后跳过三个触点不用关联。
是楼主自己研发的程序?还是从正常机台上读取的程序?

楼主:
读取的程序。问题是气缸向下运动的时候,气缸1的下传感器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点亮,程序报警。气缸1向下运动电磁阀停止工作。如果故障清除的话,气缸1的向下运动电磁阀也为0。这个时候岂不是气缸1的上传感器和下传感器都没有点亮,手动控制气缸也不能控制了,因为传感器都为0,不能手动控制了。

楼主:
关键是出了故障后,故障重置后,气缸不能再手动控制向上了,气缸的下限传感器没有点亮。帮我看看

网友D:
楼主怎么把程序给弄走了

网友E(2015-12-24):
梯形图建议分2行写   下面并联的另起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