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电缆

楼主(2015-10-02):
   大家好!我们厂子里现在主要用三菱FX系列和西门子SP-200,因为三菱的是圆孔8针的,西门子是DB9的,而我用的电脑只有USB接口,我是否需要买两根USB转接编程电缆,分别用于两种PLC接口,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肯定得两根线了。。接口都不一样。

网友B:
接口都不一样,当然得两根了。

网友C:
西门子是pc\ppi,三菱好像是422或者是232

网友D:
必须要买两根USB转接编程电缆

网友E:
对与西门子的编程电缆,如果是9针的串口,最好PC也是,用USB转接容易死机。硬件9针串口可靠性会很高。当然,现在都是以太网口了,用以太网通讯调试更可靠。

网友F:
直接买一根三菱USB编程线和一根西门子USB编程线就行了。

网友G:
需要购买以下型号的编程数据线:
三菱:USB-SC09
西门子:USB-PPI

网友H:
想一根线全搞定是肯定不行的
要稳定就买原装的但是价格贵
要便宜就去某宝吧

网友I:
电脑没有串口通讯接口么?

网友J:
三菱的买个国产的就可以了。

网友K:
我这西门子 台达 三菱 欧姆龙都是不同的线

网友L:
usb转接器加串口电缆也可以

网友M:
两种线,差别不小

网友N:
7楼正解,要用两根线,记得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