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师傅:怎样接线?

楼主(2015-10-02):
我想将一个PLC的输出点不经继电器直接接进另一个PLC的输入点,两个PLC的型号相同,都是FP0R-C32T晶体管输出。请问该怎么接线?

楼主:
这个水印好讨厌,去不掉

网友A:
既然是晶体管输出,那你的图画的是接触器的触点输出呀?怎么回事呢?另外晶体管输出也有两种模式的,一种是集电极开路模式,另外一种是推挽式的。你的PLC晶体管输出形式是哪种呢?不一样的形式,决定不一样的接法。
另外,晶体管输出形式还有PNP与NPN形式,这些不一样,都决定了接法各异。

网友B:
看看这个图吧是晶体管NPN输出的。

楼主:
不好意思,没留意。
图已经改过来。谢谢。

网友C:
都是漏型的,直接接就可以了

网友D:
偶曾用这个方法检测模拟量AO输出的精度来

网友E:
水印好像可以选择的吧,或者图中留出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