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2):
DN50 PN16与DN50 PN0.6两种法兰外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公称压力不同,法兰厚度不同,法兰面螺栓开孔不重,法兰密封水线宽度不同,引此安装中要做好法兰配对

网友B:
上面写的字不同

网友C(2015-11-01):
法兰材质相同,同意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