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 共阳极能转共阴极不能转!

楼主(2015-10-02):
是什么原因啊?
这是说明书

网友A:
只能说控制器不支持共阴,不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控制器不支持共阴,不是驱动器的问题。
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C:
如果是PLC控制的,看下PLC输出时源型还是漏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看来应该是漏型的 我还以为晶体管和继电器输出一样只是开关不分漏型和源型

网友D:
如果你的控制器输出是负 哪就接负 如果是正哪就接正 建意接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控制器输出是负 哪就接负 如果是正哪就接正 建意接负
说的对,我用的是西门子200,是共阴极的。共阳极是不转的。貌似三菱是共阳极的。

网友F:
共阴还是共阳,得看控制器的输出,源型共阴,漏型共阳。

网友G:
呵呵;取决于你的PLC输出是NPN还是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