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3):
哪位大大会修的,在下面回复我一下!麻烦各位了!

网友A:
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B:
可以尝试自己写一下,读出plc的程序,根据流程

网友C:
一般的厂家级别的售后服务中心是拒绝保证内部程序的完整性的,拒绝承担因客户的程序丢失而导致的巨额经济赔偿。
还是联系本地的私人维修部尝试维修吧。

网友D:
一块新的才470元好像是 没必要修了 不行买块拆零件

网友E:
回复 网友D:
S411新的是不可能这价格的;S410都不会是这价;
对于维修来说,主要是屏内原来的程序;
至于维修后能不能留住,楼主连具体的故障是什么都不说,别人是没办法帮你回答的;

网友F:
是呀,具体什么故障,你的大概说一下。

楼主:
白屏,程序没问题!拨面板有反应啊!

网友E:
呵呵;还是送专业维修处吧;维修能保程序都会保的,可能仅是显示屏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你好,你用过台达的PLC吗?我第一次使用PLC,很多方便不懂。最近碰见个问题,将PLC进行联机测试时,就是在电脑上找不到设备,在编程软件里也找不到PLC主机。不知道是哪地方连错了,我就是给PLC供电220VAC,然后将232的编程线连到电脑上,但将PLC上的STOP-RUN按钮拨到RUN上,RUN上的指示灯也不亮,PLC上COM口指示灯也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我少连什么东西了。特向你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