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3):
热电偶是生产现场温度检测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温度检测仪表,在生产控制检测中没有比温度检测更为简单的仪表了,无论是双金属还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本身不需要任何电源,本身没有各种各样的的电子电路的故障,其没有能耗没有复杂的电路即可实现了温度的检测,这样简单的测量仪表大家使用中也感觉非常简单,大多数认为热电偶不就是一个合金的两根线焊在一起的么?生产中会有什么故障,会有什么问题,除了热电偶本身的热电极损坏还能找出什么问题,所以有很多人在处理热电偶故障的时候就是在控制柜的盘后量量热电势然后就能够判断故障,什么连热电势本身都不测量就能够得出结论,实质上这样的维修热电偶的方法是欠缺的,虽然热电偶本身结构简单,但热电偶测温不准的故障有很多,单纯的不到现场就能够得出结论,不是工控人员追求真值的品德。

楼主:
热电偶测温本身大都是安装在生产设备和工艺管线上,应该说热电偶测温是安装现场最为恶劣的仪表,它本身受测温部位以及现场施工设计人员的想当然,而给仪表的维修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这样的麻烦作为一个仪表维修人员不应该成为推诿扯皮的原因,而不用到现场查看故障原因。
虽然生产中有好多热电偶的安装在环境舒适的地面或操作平台上。
但更多的热电偶的安装在够不着、危险的管线和设备上
这样的状况为了维修仪表故障,我们只能想办法解决,而不能因为现场环境恶劣而想当然的认为其就是没有问题。

楼主:
在危险化工生产中,安全是第一位的,由于热电偶测温是直接安装在管线和设备里面的,没有阀组可以切除,一旦出现热电偶套管磨穿定会发生介质泄漏,从热电偶的内芯里面流出甚至喷出介质,如果介质高温、高压、有毒、易燃易爆则定会发生安全事故,所以对于这样的测温仪表,都设置了多重防护措施。
对于热电偶的测温,在高压高温环境中普遍使用了保护套管,以此来保证生产的安全性。
为了提高这样的设置的热电偶的导热性,减少热传导的滞后及减少使用中热点极的故障率,现在普遍使用了铠装热电偶
热电偶所带的法兰连接的防护套管,电偶的防护套管在安装到工艺管线设备上通过垫片实现安装点的密封。

网友A:
设备不错,都是防爆的。

楼主:
这样的结构形式的安装在使用中碰到好多问题
一、一套常减压设备的温度塔顶的温度检测,一到下雨天温度就下降二十多度,维持在100度左右,在控制柜检测热电势稳定且正常,由于塔器很高距地60多米,且是直梯好多维修人员不断到现场查看故障,在控制室内与工艺人员扯皮,因为只要一停止下雨下雪,这个温度就正常,于是仪表人员就说这个下雨下雪天塔器被雨水浇湿温度降下来了,而且热电偶插入深度不够,所以这个温度是正常的,这样的情形一次两次可以,次数多了工艺人员就反应到上面,造成仪表人员很被动
又有一次下雨天,这个温度又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仪表人员到现场查看,因为接线盒进水,可是在上面看到接线盒密封良好,用万用表测量热电势换算成温度也与控制室内一致,于是感觉这个温度是真实的,于是有到控制室内扯皮。
有后来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仪表人员上去抽出热电偶芯看到有轻微的带水,于是查找进水原因,终于找到故障点,就在热电偶芯与护套管之间的密封螺丝上,由于此处安装靠下,需要趴到平台上才能禁锢这个密封螺丝,又加上下雨天平台积水湿滑赃物没有人愿意查看这个密封面是否密封良好,于是出现了一下雨就进水,水在100度左右内蒸发冷凝降低热电偶热端温度,晴天蒸发干了就好的故障。
一个类似这故障的塔顶热电偶安装位置
这样的故障现象,在以后的生产中也常常遇到,特别是在垂直安装的热电偶处,下雨天极易进水而造成温度显示偏低。

楼主:
二、两个月前装置的一套加氢装置施压过程中,一个测点温度偏低40度,由于此处测点使用了双热电偶测温,两者之间应该差距很小在几度之内可以接受,工艺人员反映后仪表人员在盘后检测热电势正常,因为在塔顶管线上,且工艺管线正处于高压施压阶段,现场比较危险有不确定的危险会发生,于是没有人愿意上去,于是和工艺人员扯皮,后来找的次数多了,有一个仪表人员上去到现场查看热电偶开盖后发现里面有柴油浸泡且有气泡轻微冒出,于是才发现热电偶套管渗漏,从而发现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装之内所有的高压热电偶套管全部拆卸打压测试,检测出几个不合格的护套管。

楼主:
现场接线断补偿导线松动、接反现象时用发生
热电偶现场接线端处于工艺现场受机泵震动、管线震动、长时间有松动危险,造成接触电阻变大,而造成温度显示跳变频繁
热电偶补偿导线或者热点极接反,这在停车状态下故障能够清晰的发现,周围的测温点温度都在30度左右,而此处少了一二十度,现场检查有的发现补偿导线接反,有的发现热电偶的引出线标注错误而造成接反现象。

楼主:
热电偶插入深度不够,这样的故障现象就是测温点温度始终偏低,这种故障在控制柜盘后是无法判断出来的
现场拆卸会发现热电偶的插入深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B:
不错!有图有文、有真象、有体会、有经验。

网友C:
你门厂可真大啊,见识了、热电偶学习了。

网友D:
用的可真多!

网友E:
长见识了,整个网页保存了下来

网友F:
热电偶用普通导线能接不?一直对这个很疑惑。有人说接着能行,但教材上说得用专用的补偿导线.
本人没用过热电偶,所以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电偶用普通导线能接不?一直对这个很疑惑。有人说接着能行,但教材上说得用专用的补偿导线.
本人没用过热电偶,所以请教一下
如果热电偶现场接线端子的温度始终与变送器或系统卡件接线端温度一致则可以不用补偿导线,也可以这样认为,若要求精度低又没有补偿导线可以用普通导线连接。
当然有的热电偶本身的补偿导线就是铜和铜合金,给人感觉好像普通导线一样,实质上其不是纯铜,正负导线纯度也不一样,实在没有补偿导线或测温上千度等环境温度的变化可忽略也可用普通导线。

网友F: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使用补偿导线就是把热电偶的冷端延长到控制柜的变送器或仪表,这样冷端温度相对比较稳定、降低的测量误差

使用普通导线冷端是在热电偶的接线端子处、温度容易被外界干扰、而造成误差相对变大

网友G:
热电偶不行很少见人修的,直接换一个
楼主很专业,敬业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使用补偿导线就是把热电偶的冷端延长到控制柜的变送器或仪表,这样冷端温度相对比较稳定、降低的测量误差

使用普通导线冷端是在热电偶的接线端子处、温度容易被外界干扰、而造成误差相对变大
期待楼主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都等了一天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热电偶不行很少见人修的,直接换一个
楼主很专业,敬业
这个真没见过修的,就是换。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很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使用补偿导线就是把热电偶的冷端延长到控制柜的变送器或仪表,这样冷端温度相对比较稳定、降低的测量误差

使用普通导线冷端是在热电偶的接线端子处、温度容易被外界干扰、而造成误差相对变大
期待楼主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都等了一天多了

多谢朋友的信赖!!!
由于个人原因,从此不在上这个论坛。
今天看到朋友的回帖,表示惭愧。
所以今天给朋友的回帖算作,这个论坛的最后一个回帖。
希望偶的回帖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热电偶之所以使用补偿导线就是因为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不是线性的,而是离散温差而产生的热电势,因此我们无法使用普通的导线传输的到控制室里,原因就是室外的热电偶接线处的温度与控制室内的温度不一致。
如果现场热电偶接线端处的温度与控制室二次表或系统的接线温度始终保持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任何的导体不仅仅是铜导线把其连接起来,而不会对测量产生任何影响,依据————热电偶的中间导体定律

朋友所说的意思实质上与偶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热电偶不能测量温度只能测量温差,所以我们用来测量温度时只能人为的设置一个冷端的恒定温度,从而就可以得到热端的我们需要检测的温度,而这样的冷端当然是我们生活中所用的零摄氏度最好,这样我们的温差就是需要检测的温度了。所以热电偶的最后处理的仪表内部的程序都是把零度作为冷端的。
控制室二次表的环境温度不会保持零度的,所以我们的二次表温度变送器或者控制系统DCS、PLC的温度卡件本身都有检测仪表处的环境温度的措施,比如热电阻等内设的测温温度,这个时候仪表就可以检测到仪表电路板出的温度,从而通过内部程序得到对应于现场测温热电偶型号的热电势。
如果热电偶不使用温度补偿导线,而直接使用普通的铜导线,那么铜导线到了二次表处的热电势是不会变化的仍然是现场热电偶接线端子处的热电势,此时的热电势就是热电偶的热端和冷端的温差而产生的,而此时的热电偶接线处的冷端温度及环境温度与控制二次表处的温度很难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就产生了误差。
比如被测温度是150度,现场热电偶处接线环境温度是-5度(冬天),而控制室处的温度是18度,那么热电偶接线端的热电势实质上就是150—(-5)=155度对应的热电势1,这个热电势1使用普通导线传导到控制室仍然是155度对应的热电势1,而此时二次表检测的温差18-0=18度,此时二次表在把这18度对应的现场热电偶型号而转换为热电势2,二次表经过处理得出被测现场温度对应于零点的温差热电势3=热电势1+热电势2。这个热电势3在反推得到的温度不在时150度,而是在173度左右(热电势与温差不是线性关系),分析问题可以粗略的估算为173度,那么本来的150度变成了173度,23度的误差已经很大了,这个温度被自动控制系统认为真值,那么对于就会产生误动作,而影响产品质量,造成产品不合格。

网友F:
谢谢楼主的精彩分析

网友J:
这个应该是钢厂的仪表工发的贴子,图文并茂,非常精彩。

网友K:
不错不错 用的电偶很多,都是什么型号的?K型吗

网友L:
图中展示的是化工厂吧,用的防爆型的多,环境也不错,挺干净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