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3):
请教关于S7-200软件编程中,M0.0 ( 或量M0.1等)的用法。
 M0.0即或做为中间继电器线圈,以及属于它的多个触点。
 也可以用途触屏上的开关触点。不知道还可以有其它的什么用途。
 比I  O  用法灵活 的多。 请教关于S7-200软件编程中,M0.0 ( 或量M0.1等)的用法。

网友A:
还可以 MW MD这样用,还可以把数据写入eeprom做永久保存

网友B:
MB0,MW0,MD0中都包含M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