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3):
比如我在触摸屏上面输入某个数值之后步进电机会自动运行 而不需要按启动,台达的

网友A:
可以用触摸屏的写入触发功能实现。
把触发方式和触发位元设置好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可以了 我用的也是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