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3):
台达的 触摸屏和PLC 还有步进电机买来了 大家说一下可以练习哪些内容?

网友A:
我也想买个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学习用。同问。

网友B:
运动控制,触摸屏和PLC通讯控制,或者电脑、触摸屏、PLC组成RS-485总线网络等等。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通讯还没搞过,复杂呀,看不见摸不着

网友D:
我也买了触屏,PLC自己有三台了。。两个欧姆龙CPM1A的。。一个西门子226CN带EM231 CN。一起学习吧,。。

网友E:
一共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E:
1000左右 台达的 二手

网友F:
有个东西自然是硬件组态,软件组态了。首先plc的指令集先熟悉了,编一些常用的小程序。然后就是扩展模块,外设的通讯。最后模拟一个真正的生产过程做一遍。

网友G:
楼主才花了这么点钱,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