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出现错误

楼主(2015-10-03):
新配的本子,准备上手学西门子step7,安装5.5出现这个情况(如图),怎么回事啊?另外,配置好一点装了是64位的系统,5.5可以吗??

楼主:
大神,求指导

网友A:
重启再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不上,电脑重启后也是

楼主:
可能是我的是5.5  cn版本,我再找一个sp1版本的试试

网友B:
不是只能在XP下用吗?

网友C:
在c盘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D:
关掉全部的软件开始安装就得,不解释原因

网友A:
回复 楼主:
重启后记得把你自启动的软件全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上了,从网上找了64位的装在c盘里,不过是全英文的,郁闷,慢慢学吧,谢谢

网友E:
重启,把杀毒软件关了,试试!

网友F:
看看了一下,你的安装文件不在F盘根目录下。把安装文件移到F:根目录下。
且安装文件目录不能有中文。

网友G:
英文版的可以在安装完成后更改设定为中文版的,这个早就可以做了

网友H:
360之类的杀毒软件退出在安装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当可以在菜单里改成中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版本设置里只有English。。。。。

网友G(2015-11-04):
安装STEP7的软件,在安装的时候要选择好电脑的版本,如果是WIN7 32位的就选32位的,好像64位的无法安装。我的THINKPAD电脑系统自带正版WIN8系统,因为好多工控软件无法安装,忍痛更换成WIN7 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