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炉火焰检测器

楼主(2015-10-03):
火焰检测可检测里面是否熄火

网友A:
不知楼主想表达什么?火焰传感器是光敏电阻的吧?锅炉上常用。

网友B:
锅炉上用的,好像也不是光敏电阻吧。
楼主贴的应该是油炉,那么火焰检测多半用的电眼。原理是检测火焰产生的紫外线。
燃气的似乎就用离子探针的多些,原理是火焰本身属于离子状态,有微弱的离子电流产生。

网友C:
光传感器,用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想表达什么?火焰传感器是光敏电阻的吧?锅炉上常用。
这传感器平常怎样维护,常出什么故障?

网友D:
锅炉上的不是光敏电阻的吧
紫外线检测的
燃烧探测器日常没什么好维护的
做做5S,检查一下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E:
定期维护清理

网友F:
以前曾给一单位修过火焰点火器(烧煤油),用的就是光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