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换上冒烟

楼主(2015-10-03):
看了咸老师的书,学修变频器,换上了3个A316j光耦(买的拆机的,图便宜),通电量输出正常,心想拆机的也不错,可惜一会一个光耦开始冒烟,以为毕竟拆机的可能有个不好,再换一个(脚有点氧化,用了那个所谓的贴片专用焊膏量有点多)通电,3个全冒烟了,请问这个所谓专用的焊膏也要清洗吗
后来用松香重新换,通电一切正常

网友A:
呵呵,我遇到有一些电源,厂里电工用差不多是这种焊膏焊220进线,由于2根线靠得比较近,焊膏连在一起引起的打火,板子都烧焦
我是用松香或BGA助焊膏,试好机后都会清洗一遍,然后喷上或刷上三防漆

网友B:
电压等级,允许的最大电流是否匹配

网友C:
松香就很好,也可以用酒精调成糊

网友D:
焊锡膏导电?没听说过

网友E:
确定不是有短路的话,可能是焊接有杂质导致。

网友F:
焊膏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可能是焊接工艺不怎么行吧。

网友G:
光耦能被烧掉?实属不易。如果被烧掉的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输入对电源短路了,或者是限流电阻选小了,要么是输出对电源短路了,或者负载阻抗小了,输出管子过电流了。而这两种情况都是可以通过测试或计算而避免的。另外输出端的供电电压也要符合光耦的技术要求。

这些要点,事先都应该测试和确认好的呀。特别是维修更换元件,更应该提前确认。至于松香或者焊药的导电问题,像现在这种年代,焊锡丝本身就有了助焊剂,无须再去涂抹其他的、多余的助焊剂了。切记。

网友H:
用的话焊好后记得清理一下再送电;

网友I:
我觉得是电路板焊接前清理的不够。翻新的光耦也不能这么次吧

网友J:
这个焊锡膏确实导电尤其是时间长了会分泌出水分,导电的

网友K:
还是用全新的省心啊

网友L:
没见过那种专用焊膏;以前用过通常的焊膏,但一般不用在印刷板上。